THINKPAD X260不跑马

楼主(2019-01-08):
型号:X260 版号:NM-A531
维修过程:在新款机器当中,最容易坏的就是BIOS,这几乎是所有新机的通病,所以在维修新机器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合成官网的BIOS,为什么合成官网的BIOS呢,因为官网的BIOS是对应机器的型号来进行合成的,在联想官网合成一个刷进去发现一个样,电流还是一个老样子。对于不跑码的机器,我一向先去查各个电源好信号,然后是LPC_AD信号和内存供电I2C 基准电压 复位。这样一步一步的查。当查到内存I2C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内存的引脚有点晃动,用镊子一挂,结果悲剧了,引脚全跑歪了,看来问题应该是这里了,由于I2C检测不到内存所以CPU无法读取内存,取下内存插槽一看 ,竟然断了这么多线,看来只有飞线处理了,处理后 补线补了两次,第一次接触不是很好,又取下来,再补固定好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上内存依旧不跑码,左边内存颗粒有点发烫,换内存,上电测试完美 ,初步估计这机器应该是摔过,但是客户说没摔过,这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的,就不得而知了。各位看官维修过程看起如此简单,但是实际维修不容易啊

 会员438631100鑫豆2024-5-30 14:10
 会员1520982100鑫豆2023-11-16 08:53

网友A:
        内存槽你是拿锡炉取下来的吗?

网友B:
之前我同事也处理过一个X260内存插槽!是虚汗!不知道怎么虚的!做工问题!

网友:
这个线补的不容易啊,看着发帖容易,维修过程谁做谁知道。不过顺便说一句,楼主修不跑码思路比较新奇,学习一下!

网友C:
使用方法不当,导致外壳变形,手持拿机器方法问题吧

我看了这个机器没有防滚架,容易变形

你拿机器试试就知道了,我也补焊过两次,运气好没脱线,只是虚焊

网友D:
才看完,给加完下载分,帖子就变成了优秀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你是拿锡炉取下来的吗?

内存插槽最好是换一个,因为取下来不好取,我是直接拿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同事也处理过一个X260内存插槽!是虚汗!不知道怎么虚的!做工问题!

嗯,这个机器有这个毛病,应该是做工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方法不当,导致外壳变形,手持拿机器方法问题吧

我看了这个机器没有防滚架,容易变形

对啊,前面我也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是插槽虚汗了,今天这个直接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看完,给加完下载分,帖子就变成了优秀贴

谢谢,大哥来捧个场,现在发帖不容怀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插槽最好是换一个,因为取下来不好取,我是直接拿风枪吹下来的

取下来超级容易啊,用工具把针脚都剪断了,再点焊两侧固定位置就可以了

破坏性去除很简单

网友:
这个线补的不容易啊,看着发帖容易

网友:
我遇到好多内存槽问题,一般都是内存插槽上层脚不良,跟焊盘没关系

网友F:
什么鬼还要给钱,呵呵觉得自己修的很精彩么,高手都不讲究这些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鬼还要给钱,呵呵觉得自己修的很精彩么,高手都不讲究这些的哈

我重来没有说过自己修的怎么样,觉得自己的技术咋样,总是有些傻吊,在论坛乱逼逼,这个给钱不是我们设定的这是论坛给每个维修人员的权利,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看就看没人强求,有本事自己也发点帖子进来让大家参考,没本事就莫逼逼的,那是人渣的表现

网友:
精华贴稍微收一些费可以理解 毕竟发贴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