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30

楼主(2019-01-08):
         一台联想B50-30的板号LA-B102P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是否有短路?没有就查保护隔离条件

网友:
先看下公共点 和两个保护管有无短路  之后查下保护隔离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pacin acoff是否为高电平 为高换pq307
为低查充电芯片 反正就是307要拉低301 302才能导通 依据这个修就是了

网友:
小问题,秒杀他,问题很明显,第一个隔离管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完全一样,说明被击穿,换之;若有压差,查控制级电路,一般是三极管坏,一个个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