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10 USB3.0能用,2.0不能用

楼主(2019-01-08):
版号:UX310(贴纸上UX410)板载I7七代CPU,板载内存加DDR4 8G内存,N16S-GTR-S-A2显卡,四显存

没有图纸,点位,论坛找到的点位,大芯片位置一致,但USB接口附件电路不一样,无参考价值
图:

故障:USB2.0不能用,3.0能用。USB2.0U盘插上有时候会提示“无法识别的未知设备”。
系统设备管理器驱动列表中提示“USB端口重置请求失败”

检测项目:
供电5V正常
数据线537正常,三个接口6根2.0数据线对地阻值相差无几,基本在530-550之间浮动。
连接数据线的保险正常,互相之间无短路

加焊接口,无用

防静电管,USB小板上未找到,大板上USB接口处防静电管未装。

数据线电压,不插USB设备情况下,两根数据线皆无电压。
插上2.0U盘,量3组数据线,皆是一根有电压一根无电压,其中,两组电压为3V,一组电压为1.3V,不确定是否有问题。(下图中橙色线连接脚位为有电压)

BIOS刷过多个,奇迹并没有降临

打驱动,软件没有提示USB驱动有问题(360驱动大师,驱动精灵)
更换硬盘重新装系统,无用。

另外设备管理器中“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方列表没有USB2.0项目。

拆掉USB小板,扔然不行,还是重置请求失败

妄图跑数据线然而数据线离开接口不远就是跳线点

求,思路,解决办法,最好能绕开CPU,虽然不报什么希望。

网友A:
读卡器  摄像头  走USB 总线的全断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  摄像头  走USB 总线的全断掉试试

不行,我吧屏线拔掉,USB小板拔掉(读卡器芯片就在小板上)然后外接,也不行,其他走USB的,没点位也不知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