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容之返修一次又一次

楼主(2019-01-08):
机型:宏碁MA50主板型号:JM50

主板故障:第一次来的时候客户说这个机器进水不开机,然后拆开测量发现主板无3V5V    打值发现TPS51225待机芯片短路加断线,修复完毕后直接装机拿走了,要不是这个机器返修了我是没想发帖子的,现在返修的故障是开机不上电,电流0.02按开关无反应,但是结果还是挺奇葩的,所以呢,才心血来潮发一个帖子挣点分,

维修过程:机器拆开以后测量3V  5V 待机是有的,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然后是EC待机条件,+3VACC正常、LID_SW#3.3v正常AC_IN_OC 3.3v正常、EC_RST#3.3V正常、PM_RSMRST#0.6V不正常
按下开关PM_PWRBTN#脚一直是高电平,不正常,这下心里就有点数了,像这种情况的话要么是程序或者是EC、桥。
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刷了一个BIOS 后无果,然后就是更换EC,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EC然后就找了一个代换上去,故障依旧,最后就只有桥了,,,,,,
没了。。。。
没思路了,就逛了下论坛,偶看到了一个三代的时序图,心想这闲着也是闲着,玩玩吧,就下载了一个看看,对照时序一个一个查
第一步VCCRTC

很明显RTC电路中的R2004和R2005都是3.3V的电压而R2003这个只有1.2V肯定不正常啊,二极管打值450正常,看图纸R2003后边有一个C2004滤波电容,

先尝试把这个拆了试试,

呵呵,我笑了。
然后就在次返回PM_RSMRST#脚测量发现3.3V出来了
PM_PWRBTN#脚按下开关跳变也是正常了。
至此机器修复完毕
然后装机测试了几天没问题就给客户了

总结:此机器是由于C2004  RTC电路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的把RTC电路给拉低了。还希望各位不要走捷径的为好啊。。。。。

网友:
好文章,值得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RTC电路是必查的,尤其是不通电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