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卡硬盘

楼主(2019-01-08):
刚刚客户送来一台机器,卡LOGO,打开看看是华硕P8B75-V.放电,刷BIOS,但是没看版本这个是2.04版本的,我只有2.01的刷上还是卡,结果把硬盘拔掉下去了,换个硬盘还是卡,奇怪了,各项电压无异常,SATA时钟也有的,是不是非要2.04版本BIOS ,陷入困境,

网友:
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bios刷对了,再去想其他吗,感觉想再多其他都没有用吧,哈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说不定会有惊喜的啊

网友:
bios刷过后一点变化都没有的话,可以尝试三楼的办法哦。
跳出来可能结果不一样

网友A:
进bios 查看storage 信息,看看里面认到了硬盘吗? 或者把硬盘模式切换一下 AHCI/ IDE。还不行的话,换SATA接口,测SATA出来的四路信号阻值。再不行,呵呵可能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查看storage 信息,看看里面认到了硬盘吗? 或者把硬盘模式切换一下 AHCI/ IDE。还不行的话,换SATA ...

兄弟 有下文说一下咯,好让大家看看咋回事

网友:
那你换一个2.04版本BIOS试一试吗?看能不能好?

网友:
这种桥不容易虚焊!!千万别乱干桥!!先换个硬盘线试试!!!看你的硬盘线像搅钢丝似得!!还有~桥的散热是否拆过?如果拆过那就仔细观察桥是否已经缺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