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H61主板关机风扇长转求助

楼主(2019-01-08):
杂牌H61主板,能正常做系统,使用都正常。但就是关机关不了。 关机后显示器不亮,但风扇长转。 大家知道是哪的问题吗? 求助呀。 IO是F71866

网友A:
兄得,您倒是发几个修好的经验呢,光见求助了,这样不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得,您倒是发几个修好的经验呢,光见求助了,这样不好哦。

行,明天我发几个维修经验。 有时间就发

网友:
关机时序和开机时序是相反的 南桥会发出一个信号关闭各大供电的输出,包括风扇的供电 杂牌的没有图纸 跑线都不好跑 修好的概率不大 要么改电路
另外你查一下,关机之后 各大供电还有没有 我猜测这个问题和IO的关系应该不小 IO是哪个型号

网友:
台式机主板关机关的是电源,关机后你可以量一下电源的红黄橙是否还有输出,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io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关机后电源还有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