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都一下,联想B470笔记本电子元件求救

楼主(2019-01-08):
联想笔记本电脑B470突然黑屏断电,电源一闪一闪的,经检查是CPU供电管PU4313、PU4312损坏造成短路,拆除后恢复正常,更换新管子时热风枪无意中把PU4312旁边的电阻PR4265给冲掉了,找不到了,经过查看电路图发现电阻是100K的,但型号是NTC-100K-11-GP

,这个电阻是不是热敏电阻啊?特来请大家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作用是温度升高时阻值变小

网友:
对的,这个是热敏电阻,找个差不多的主板应该能找l到类似的电阻,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小问题,秒杀他,直接找个100K的装上去,一般没事。
不行就增大或缩小阻值,一个个试

网友:
是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