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708 不开机简单维修 板号820-00840-A

楼主(2019-01-08):
先看板号:
这个机器是外面客户的,他说去售后看过,主板问题,换主板要4000+。喔,主板问题,那就好办了。拆后盖简单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是主板问题,报价后留机维修。
拆下主板首先测了一下公共点阻值,正常。顺便测测看起来像3/5V的电感,阻值正常!找图纸再往前测,发现只有5V,没升压。传说中的type-c不升压不过保护隔离,终于轮到我修了!
关于苹果type-c的讲解视频至少看过两次了吧,没修到过,真的忘干净了,竟不知从何查起!
但PP3V3_G3H这种关键信号还是记得的。一测量就发现了异常。正常3.3V的电压竟然只有2.3V!(最经典的电压竟然忘了拍照……)
测量其供电开启都正常,断电测对地值也正常,被拉低了还是芯片坏了?
这种芯片跟A1466上面的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没芯片换,再看看吧。
纠结过程中意外发现插另一个电源口竟然无5V?再换另一个口,5V有的!(这个机器有两个type-c电源口
仔细看电源头,发现有个口被插坏了,原来如此。看图:
清理好接口,期待奇迹的发生!
坏了的接口先用胶布封上,避免插错。
完了竟然还是一个卵样。测量还是没升压,PP3V3什么G3H还是只有2.3V
想来这个插坏接口应该是会烧芯片的吧!插电放着先,苹果的主板导热性好,有发热的元件也不一定很快显现的。几分钟后再过来摸摸摸,果真有惊喜!
摸了又摸,确定是它了。

U3200,电源头进来就到这个逻辑转换芯片。
拆掉后再通电,PP3V3什么G3H  3.3V已经正常!
此时再测公共点,依然是无电压,当然,也没升压。
这种逻辑芯片只要一个有异常都会导致不升压的,所以先订料板了。
第二天料板到,主板看起来一模一样呀,但细看板号。麻痹,不一样。再仔细对照主板,有细微差异的呀。这个芯片带程序的,能代换吗?卖家说可以,那就整吧,不行得给我换块一样的料板。

拆芯片,植球,焊接。

这里贴点个人手工植球的方法:
1.拆下的芯片先烙铁拖一遍,再剪点吸锡带放上去,镊子夹住芯片,烙铁再轻轻拖几下就好了。一定要吸锡带拖平,不然不好植球。
2.洗干净芯片后用手抹点油到芯片上,油一定不能多,薄薄一层就好!不然吹融化的时候珠子会跑到一起!
3.摆好球我风枪调300度,风力看感觉吧,肯定不能呼呼响的那种。
4.珠子吹融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它们一个个“归位”的,归位完后再加多点油上去再吹融化一次就好了,等会直接上主板焊接。

焊好芯片测阻值无异常。通电,仍是不升压。
再细测芯片的供电,复位,线性也都无异常。接下来芯片应该就会通过CC总线跟适配器通讯了,完了就会升压。
看主板是否有跟适配器通讯。CC总线波形如下(正常一组CC总线只有一根线有波形)

可以看到波形是相当完美。看来不一样料板是不能代换呀!继续订料板!
又是另一天料板到,继续撸。直接就是拆芯片植球焊接,待主板冷却后插电源。这会我就没立马去测电压了。手就直接摁CPU上不打算拿开了。可是   可是,有点感觉了,MD越来越烫了  赶紧缩手!抡起万用表测CPU供电,可以了呀!
先拔掉电源,等我装好散热再战。焦急等待之后,屏幕亮起!嗯,靠谱!

客户的Windows系统坏了,进苹果系统正常。拔掉硬盘进PE正常,键盘触摸板正常。坐等收钱!

简单小结:1、此机器无电池会自动触发。
                2、逻辑芯片只要有一个有异常就会导致不升压,插哪个接口都不会升压。此芯片带程序,需同等代换
      3、此机升压后电压为20V   公共点电压13V左右
觉得这里面信息有用的朋友帮忙加个满分,谢谢啦!
最美亮机图:

 会员254283300鑫豆2024-1-1 00:24
 会员477808300鑫豆2023-12-28 14:53
 会员1088564300鑫豆2023-12-2 19:16
 会员695865300鑫豆2023-11-15 10:51
 会员962573300鑫豆2023-10-27 20:34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学到了。。。。。。

网友A:
手机看的   加不了分   这种接口的机器越来越多   q

网友B:
楼主最后坏的那个接口也没有换吗?

网友C:
看来不一样的版号确实不能通用,卖家还真会忽悠

网友:
满分的维修。过硬的师傅。学习了

网友D:
CC总线有图看吗?是哪组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分加不了,可以给个赞。

网友:
分加不了,可以给个赞。

竟Sr谁伴我闯荡 -1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卖家就是爱忽悠,昨天买的料板居然主ic不一样,还让拆程序ic替换,果断退货。

网友E:
很好的案例,应该能收1500,

网友:
一步步逼近真相,解题思路值得新手学习!谢谢详细贴!

网友:
学习了,能写这么详细的维修过程,职业素养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坏的那个接口也没有换吗?

对的,接口没换。感觉换接口风险有点大,别整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不一样的版号确实不能通用,卖家还真会忽悠

也没事,那块板退给他了,他给我发的另一块一样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案例,应该能收1500,

看来我们报价还是低了  老哥还没给加满分,哈哈

网友F:
这个帖子我先收藏了。以后慢慢看  学习

网友G:
牛 B啊  楼主这功夫看起来很熟练 对于我们这些基本没怎么修过苹果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我先收藏了。以后慢慢看  学习

赶紧认真看,不然以后要收费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 B啊  楼主这功夫看起来很熟练 对于我们这些基本没怎么修过苹果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高大上!!!

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接口的主板,平时都是换键盘换屏幕换电池什么的

网友:
这带收多钱啊

网友:
手机看的   加不了分   这种接口的机器越来越多

网友H:
cc总线是神马?能来张图么。。。。。。。。楼主,给你加分了

网友I:
现在新型的TPAEC 接口,还在多学习,谢谢楼主的经验,请问哪里有TPAEC 原理讲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新型的TPAEC 接口,还在多学习,谢谢楼主的经验,请问哪里有TPAEC 原理讲解的

迅维的远程或者实地都有教学

网友:
引用 网友H:
cc总线是神马?能来张图么。。。。。。。。楼主,给你加分了

芯片条件满足就会通过总线跟适配器通讯,完了就会升压

网友J:
厉害厉害,船长的图纸,论坛因你而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厉害,船长的图纸,论坛因你而精彩

欢迎加满分,嘿嘿。是船长解密的苹果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看的   加不了分   这种接口的机器越来越多   q

可以的呀,手机也是可以加分的,写上加分理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总线有图看吗?是哪组啊,第一次听说。

有图的,后面加上, 欢迎继续围观!

网友:
楼主真谦虚 这样的本对我等苹果小白来说根本无从查起  最多就是换换系统

网友:
楼主修机真有耐心,坚持,坚持再坚持,终于修好了。

网友:
修的不错 感谢分享,不知道收了多钱

网友(2021-07-26):
type-c接口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