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005卡纸 机器无预热动作 电源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08):
惠普M1005打印机,顾客说卡纸,拿来一看,是卡纸故障 报jam in print paper path,机器不转动,先拆:左右后面板都拆下来,复印部分也拆下来,刚要拆加热组件,发现了卡纸部位

把纸片取出来,感觉应该修好了,装机测试,结果机器无动作,屏幕不显示,无奈 又拆开,发现了问题,原来装的时候接口板电源排线插歪了

把它再插正装好之后发现也不行了,估计烧了,TB找了家卖板的,跟我说接口板线全部拔掉加电试下有无预热动作,试了也没有,那就不是接口板问题,只能搞电源板了,拆开瞎量了一通  没发现问题,又找卖板的,让我测量开关处有无24v 量了没有,他说那就是电源板问题   交换几十块钱,但时间太长 也赚不了几块钱,拆下电源板继续修修试试

还是受TB老板启发,从开关处查起,从开关第一针一直跑电路,跑到LM324运算放大器,但沿途所有器件基本都是用电设备,最终送给IC301运算放大器作为第四pin供电,并不是24v来源,从主板找了LM324也换了试了 ,还是不行,又把原来装回去,又从开关针中间找,测了对地阻值,无穷大,只能顺着板线走,也没有电路图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找到了断线的位置,是一个长得像方块电容一样的保险,刚开始以为它是陶瓷电容,也没敢确定问题,

从台机主板上取了个保险直接架在背面焊盘上

开关处24v瞬间有了,装机测试打印测试页无问题

总结:M1005卡纸一般打开后面板就能看见,先不要大拆;若机器无动作,屏幕不显示,先量该处保险通断

网友:
人为二次故障,连接排线的时候一定要多检查一遍。

网友:
水平比我高,你这最后是换了个保险呀

网友:
这个250v.2.5a保险电阻,你找台式机保险换,厉害

网友(2019-09-13):
不通电先查电源220V输入

网友(2019-11-17):
TB卖配件也比较专业

网友:
125V 保险 你用这种5V自恢复的   ,还不如短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