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8青春版进水维修

楼主(2019-01-08):
据顾客描述,掉水里一会就拿起来了,用吹风机吹过,还开不了机,还去过买手机的店里维修过,对方拆开后盖后说修不了,让他加钱换机(原因兄弟们都懂的),上可调电源漏电800,闪光灯常亮,测量vBatt对值不足200,加电手摸到功放IC位置发烫,原理图查到VBATT通往功放IC与充电IC, 先拆掉功放IC,接电还是漏电400,因为闪光灯常,查一下闪光灯由充电IC直接输出, 于是拆掉充电IC的屏蔽罩,这地方腐蚀严重, 清洗好这些地方,漏电还有100,插充电器可以充电了,按开机键也可以触发,但是无背光,查原理图背光也是由充电芯片输出的(低端机的芯片就是强大,能者多劳),于是怀疑就是这个IC出了问题,拆掉重植,故障彻底解决,也不漏电了,不过背光还是有水印

网友:
哪里找的图纸

网友A:
1:错字漏字比较多?

2:客户这么大的链子,这笔可以多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错字漏字比较多?

2:客户这么大的链子,这笔可以多赚点!

逗比

网友:
你是逗比请来的猴子吗?

网友:
如果报的上价  屏好拆  就移花接木整个背光过去呗

网友B:
你们修手机有没有遇到手机修好了里边有私人照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修手机有没有遇到手机修好了里边有私人照片的,,

维修人员要有道德,要有维修者的规矩,我看了一下,没找到想要的照片

网友:
现在的图纸还是很难得弄到的。

网友:
进水机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修了,修好了后期出现问题也来找你,不过我还是不挑,什么机子都愿意修

网友:
修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
安卓机子都能修,,,不错、、。。。。。

网友:
其实安卓的机器难修在没有图纸而已

网友:
哪里找的图纸呀

网友:
楼主会看电路图不孬

网友C(2019-02-09):
国产机难修的点在于,好多机型没有图纸,还有就是零件坏了没有同样的拆机件,个个都要买,还有个就是报不上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机难修的点在于,好多机型没有图纸,还有就是零件坏了没有同样的拆机件,个个都要买,还有个就是报不上 ...

这个是现今很多同行的借口,没有图纸的确不太好修,经验足了,就没那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