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华!DELL5520笔记本进水不开机应急维修之,,葵花宝典

楼主(2019-01-09):
正好在店里午睡被我徒弟(老婆饼)叫醒说有个DELL5520进水不通电修不出来客人很急用,叫我起床去修,我说让他明天再来拿,别吵我睡觉!老婆饼说那个美女特别急用!我说靠,是美女早说啊,出店一看果然是美女啊!原来美女在公司上班时给老板倒茶时不小心把杯茶倒进笔记本电脑键盘上,当时屏幕下边还有点冒烟,老婆饼把屏拆下看到屏线路板烧黑的一个洞此屏进水报废,主板不上电,测到B+已经短路,马上烧鸡大法发现一个是电容死了换B+不再短路

怀着鸡动的心情按上电,,,靠,卡300ma不动了,说明有供电没有出来,,测到PL500发现无电压,到迅维上找到了此板图纸点下载,,,靠不够下载分!想打电话给月饼大师通容一下,靠又查不到他电话号码,只能到其它网站下了,运气不错度妈上就有,

测pu500各工作条件都正常!说明pu500已经挂了,晕死了料板昨天都被老婆饼卖光了,只能对美女说要等明天寄件过来了,美女说老板今天一定要用里面资料特别急!如果今天不能搞好她就大麻烦了,美女说如果今天能帮她修好多少钱都行,陪税也可以!我说好吧,有哥哥在不用怕!看来只能用上葵花宝典!找了一张花屏老显卡剪下它的核心供电部分飞线到pu500的VCC和EN和GD用粗一电的三条线飞到主板的总地和B+和输出电容到PC1254正极

把原输出电感PL500拆下,,上电马上测试pc1254输出电压1.09Ⅴ!!应该差不多了……,原屏15.6 没有备件了,,,先拿再14寸的插上去测试吧,

运气还可以全功能正常了,拆下右边的喇叭给个空位飞进去的小板,保留左边的喇叭真是完美了

进系统全方面测试都正常!

为了美女的那句..也可以,把自己的15.6二手笔记本拆了屏给装上,然后……,,,,兄弟们给加点分,让我有点精神以更多葵花宝典发帖

网友:
应急的更改成功,灵活多样的变通。值得学习。

网友A:
上个星期我遇到一个DELL不同型号的1.05V处供电芯片直接烧糊连PCB引脚都没有了,我把PCB烧糊全部刮开,也飞了个小板上去,CPU,EC(EC内置程序,KB9012 A4,用A3的代换)全都挂了,进水的机器,CPU背面和待机芯片都进水了,花了好大劲才修好。
最后弱弱的问一句老板,税钱收到了么?

网友:
功底深厚!这问题难不倒你了!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猜测这个帖子能加精

网友:
这美女的玩笑,开的有点大了,楼主为了健康,应该是不敢收这“税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星期我遇到一个DELL不同型号的1.05V处供电芯片直接烧糊连PCB引脚都没有了,我把PCB烧糊全部刮开,也飞 ...

是你,敢收这税钱么,,,,,,,,,,,换我,肯定是不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敢收这税钱么,,,,,,,,,,,换我,肯定是不敢的

这个敢不敢跟我们没关系,跟楼主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敢收这税钱么,,,,,,,,,,,换我,肯定是不敢的

英雄难过美人关啊,,,“税了″还得了两百元维修费,那美女真是说到做到有情有意有良心的美女啊!加微信维修之余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葵花宝典没有详细说明,差评,差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值得好好学习,这种供电也可以改,有对主板电路的充分了解,电流电压也要很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