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故障SONY笔记本屏幕显示范围超出屏幕边界

楼主(2019-01-09):
图像的显示范围超出液晶屏的边界,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上图中这个SONY的标志应该在中间,但已经向右下角扩大了。这个证明不是操作系统或者显卡驱动的问题了。

这个视窗标志也向右下角移动了

这是进入系统的桌面。大家注意看,左上角是正常的,图标和桌面背景也没有拉伸变形,只是超出了屏幕下面和右面的边界,到了屏幕外边。下面超出的范围还有3排图标和桌面开始菜单和任务栏都无法显示。鼠标指针可以移动到屏幕外边。偶尔开机可以显示正常,任务栏都能出来。即便是当出现故障时,通过VGA端口输出到一台式显示器,显示相同的画面,台式显示器的图像却是正常的!

大家看这张图,WORD图标尺寸正常,显示缺少部分。诊断过程,先换了屏幕,但故障依旧。屏线没换,但通过接口定义测过阻值,没有开路,没有短路。6组数据和2组时钟信号都正常。(注:此屏幕是高分辨率屏幕,平时不用的20 21 23 24 26 27 29 30引脚都有信号)初步排除是显示部分的问题。故障倾向于主板及显卡,因为单纯显示组件的故障应该是整体拉伸,不可能图标正常,背景拉伸。由于头次遇到笔记本显示超边界的情况,没有足够的经验,恳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原来的屏幕正常不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  最好是先换屏 换屏线  最后考虑主板   换了屏 换了屏线 可以刷个BIOS试试 最后动显卡  毕竟动显卡是有风险的

网友A:
SONY的屏那边好像有跳线开关,可以调的

网友:
可以刷一下屏幕码片信息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机输出高分信息,但屏幕没有工作在高分上

检查屏幕是否有EDID,重新刷一下看看

或者看是不是LVDS的,用编程器读取EDID看看是不是正常的(EDP无法读取,但是可以系统下提取)

网友:
这种故障第一次见

网友:
联网装一下驱动看看。

网友:
   屏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SONY的屏那边有跳线开关,可以调的   有一次换屏,型号不一样,就是调的这个组合开关,搞定的。

网友:
看下现在的分辨率是多少,而屏支持的分辨率是多少,先对比下

网友:
原来的就是这种故障,换了屏幕后仍然是这种故障。又换回原来的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屏那边好像有跳线开关,可以调的

老式的SONY笔记本确实有拨码开关,可以适应不同的规格的屏幕。但这个主板上没有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遇到过相同问题。换屏无线。把键盘下面排针重新播档位就好。具体是12向下。4567向上。

网友:
换屏无效。发错了

网友:
进入显示设置,更改一下分辨率,看故障现象变不变?

网友:
显卡驱动 或显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以试一下,先装个系统试一下,前两天我的台式机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重新装个系统就对了,再有就是屏 屏线一起换一下,我上次修了一个e420 修好之后发现开始键不见了,它跑到最下面去了,看不见,后面重新插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主板上有一排开关看看对不对
芯捷电脑
对,在键盘下面。开关坏了,不通电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一排开关看看对不对
对,在键盘下面。开关坏了,不通电了

网友:
索尼屏的分辨率一般比较高,有没有调一下分辨率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屏不对,

网友:
调主板开关,可以搞定,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进pe看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十分感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