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东芝TLP-X2500 开机屏幕左上角有个风扇标志,3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报警并且TEMP灯闪...

楼主(2019-01-09):
东芝TLP-X2500 开机屏幕左上角有个风扇标志,3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报警并且TEMP灯闪,风扇也转。灯泡换新的也一样。是不是风扇问题还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A:
考虑一下 先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 先换个风扇试试

刚才拆开看了,风扇的线被上家接到另外一个接口的线上了,发现原接口没有电压。。。估计是电路坏了

网友:
如果直接接灯泡的风扇,12V给风扇,能用吗?还是一定要接到原来的风扇接口?

网友:
换了200WNA1后 有电压出来了,风扇也转了,但依然是开机显示后 几分钟就报警,左上角出现风扇的标志 然后就关机了,TEMP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