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321进纸组件这个继电器两根线分不分正负的?

楼主(2019-01-09):
我刚卖回来一个进纸组件,发现这个继电器插头和原来的不一样,想把我原来的那头剪下来换一下,可是不知道分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这种 应该是要正负极的  哦

网友:
你可以去问一下卖家嘛!应该他知道的

网友:
不分,直接上就可以,继电器就是一个电磁加一个铁柱,没什么复杂原理。

网友:
谢谢大家 的回复,我剪开随便接了一下,能正常工作了,是我运气好呢,还是像上面的师傅讲的那样不分正负呢。

网友:
4321这个分页故障真是个问题呀,我单换过搓纸轮和分页器,也换过进给组件,但还是有一次进两张的情况。大家碰到过吗,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分正负的,就是一个线性线圈来的

网友:
一般像这样的线圈都是不分正负的。

网友:
J进纸一次两三张如果换过搓纸。分页,可以看看搓纸传动长金属杆是否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