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上下盖植锡请教

楼主(2019-01-09):
CPU的上盖爆了,从料板上拆下来一个,换上去,成功率不高,高手们有没有什么诀窍?下盖焊盘很难处理,上盖在吹焊的时候容易变形,不能很好的和下盖贴合,总是虚焊。植了几次才成功一次,但观察好像也没有完全焊好,用不住。

网友:
中层别刮深了,就和中间水平着刮就行,上盖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