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 无5VSB 维修1例

楼主(2019-01-09):
杂牌ATX,无待机5V。铭牌

拆开

待机 并没有采用常见的三脚场馆+PWM芯片。
直接用了一个SDC606P的7脚芯片
百度搜索如下:

mos和PWM芯片全部内置。
1脚接启动电阻,直接去量,发现问题
一共串了2颗1M的电阻。

标2的启动电阻,已经烧为无穷大。

4色环 棕黑绿金

查色环计算器 为1M。
从报废ATX里面拆了一个

万用表20M档,测为1.02,在5%误差范围,ok√
——————————————————————————

短接绿黑,风扇启转

网友A:
这种电源我修好的有一箱,感觉没什么卵用啊

网友:
有二手电脑业务的话,用处非常大。

网友B:
最多余的就是电源和机箱  随便干个几年  估计都攒了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多余的就是电源和机箱  随便干个几年  估计都攒了一大堆

电源我已经攒了3大箱子了。回来都把它们修好。
修练技术的时候终于到了。

网友:
这种电源只能炼手用,上机用万万不可。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工具不错,能不能发个给我,用用,分已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工具不错,能不能发个给我,用用,分已加!

在线网页计算的。
4色环计算器网址http://tool.520101.com/yuanqijian/4sehuandianzu/
这个比较好,第3环有金银可选。是很完整的计算器。
5色环计算器网址http://tool.520101.com/yuanqijian/5sehuandianzu/
另有一款app,我在360手机助手里面找到的。比较完整好用。
名称叫色环电阻计算器,版本号17.6
我用的是360手机,里面带的有。你可以到应用商店里面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我修好的有一箱,感觉没什么卵用啊

你电源有多少块啊?多少钱一块?我想买几十个。

网友:
感谢 楼主,,分享!点赞!不错,很好用啊!

网友:
虽然这种电源已经退化,但还是为维修技术点赞

网友D:
楼主这种在我看来就是大神的操作呀,加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在我看来就是大神的操作呀,加满分!

老哥太慷慨,总是给我加满分。我的等级低,只能给你的帖子加2枚金币。

网友:
小问题见真章,楼主技术可以,ATX用处不大了,改装做电源还是可以的,功率大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