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风扇报错

楼主(2019-01-09):
一台联想E420笔记本 开机FAN ERROR 断电 拆过RN8501 断开独显电感 换温控芯片都不行 拆下一台同型号报废笔记本风扇 换上也一样 风扇上灰尘很多

网友:
查风扇 的反馈啊,我记得好像是连到IO上的吧

网友:
风扇的反馈是到EC上的,温控芯片及电路你也看过了,风扇也换过了,刷下BIOS看下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全新原装的   THINPAD风扇稍微有点问题就报错

网友:
THINPAD风扇稍微有点问题就报错

网友:
主板问题, 码片也会引起看一下

网友:
来点狠的,换个EC试试。一般风扇都是EC管的。

网友:
风扇的反馈是到EC上的,温控芯片及电路你也看过了

网友:
这种错误,直接换风扇,马上解决!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RN8501到温控之间有断线

网友:
查一下EMC2103    上次修了一台报错的是这芯片有点进水

网友:
风扇的反馈是到EC上的

网友:
一步一步查反馈吧,没断线换个ec试一下

网友:
清下灰啊

网友:
顺着风扇接口查一下都和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