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进系统不显示,关机充电显示正常

楼主(2019-01-09):
关机充电显示正常,开机进系统黑屏。按开机键屏幕亮一下马上黑,再按锁屏。再按一下亮一下黑。 强光照射不是背光问题。偶尔开机正常显示。
  对比过好板 的显示座对地阻止 ,一切正常,加焊过CPU。故障依旧。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过相同故障?感觉CPU哪个信号没发出来.............求解!

网友A:
牛逼,动不动就干CPU

网友:
电源键不好了,

网友:
原来有一个小米5也这样,最后发现CPU掉了个点

网友:
听哥一句话不是cpu是ec的信号.是哪个自己想想导致背光不正常

网友:
我修过一台小米note,爆屏的,换好盖板后就出现了楼主所说的那种现象,所不同的是有时候还会出现雪花屏,后来是加焊CPU和字库,一直加焊到可以推动自动复位为止才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动不动就干CPU

此贴终结!干了pm8996  KO了!:ciya:  群里指点的。

网友:
好多年前遇到一个小米3这样的故障,没敢动,不知道原因当时

网友:
前段时间修一个红米3也是这一模一样故障  最后没修好

网友:
我觉得直接换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