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38-A 报警3声求解

楼主(2019-01-09):
820-00138-A  报警3声求解820-00138-A  报警3声求解820-00138-A  报警3声求解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比较新的苹果吧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吧                                             苹果内存问题开机都报警

网友A:
官方解释好像是前64k储存出错, 刷BIOS,换内存,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解释好像是前64k储存出错, 刷BIOS,换内存,换桥

机器现在开机有声音屏不亮,屏幕已经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