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加电到1.2不显

楼主(2019-01-09):
显卡已经压过,南桥搞过,就是显,BIOS已经刷过5个,还是一样,特求各位指点哦
显卡

网友:
别再刷BIOS了,1.2检测电压是否缺压,再找个有无断线地方

网友:
集显供电有了吗 还有平台复位 PLTRST#有吗

网友:
内存过了没?有没有波形出来?有可能没过内存 复位这些的都查了吗?

网友:
会跑码吗????????????????????????

网友:
lpc打打啊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