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免拆线刷bios记录

楼主(2019-01-09):
工具:msi免拆bios连接线
在一家关二哥的淘宝店买来的msi免拆线刷bios,本以为正常刷就行了,结果发现在板刷bios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就是读不到bios,竟然需要给主板供电后关机,然后才能读到,其二用minipro866cs编程器刷这种竟然不行,虽然能写入数据但是触发后无法运行,出现反复上、掉电。后来用rt809f后,提示第三脚接触不良,(连接线第三脚是空脚,wp#)刚开始以为也不行,无意间忽略掉提醒后竟然可以刷,然后触发正常跑码。

第一次用手机发帖

也不知效果如何,感觉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哪条转接线夹在板上的夹子来个高清图啊

网友B:
这中细线买几根连上主板和编程器,可不可以

网友:
哪条转接线夹在板上的夹子来个高清图啊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刷啊 我有个B75跟这个一样的BIOS 886直接刷的 没有报错

这个线 可以买成品 也可以买杜邦线自己接 很简单的 主要是要知道定义就行了

网友C:
我还没有刷过这样的,楼主你是单独在买一个刷BIOS的吗?

网友D:
这个编程器是啥牌子的啊   我用我的编程器 用那个线连上去  编程器根本就不识别?是为何???

网友:
直播刷 可以的 不能用的看一下针脚定义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E:
V星没刷过,前几天刚用ch341这种十几块钱包邮的编程器刷了华硕的,华硕新型的主板也是不能拆的bios了,不过也有跟V星类似的spi插针,直接用杜邦线接上,成功刷进去了,还是16M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V星没刷过,前几天刚用ch341这种十几块钱包邮的编程器刷了华硕的,华硕新型的主板也是不能拆的bios了,不 ...

哪有不能拆的BIOS?只有懒得拆的BIOS

网友F:
程序大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条转接线夹在板上的夹子来个高清图啊

去淘宝上找那个:关二哥,他那卖的这线都是高清图片好了,我费了大劲儿,给你传了几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中细线买几根连上主板和编程器,可不可以

应该可以,不过很麻烦,有简单的我不喜欢麻烦的,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大了                                              ·

程序在官网上还有,应该是10M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编程器是啥牌子的啊   我用我的编程器 用那个线连上去  编程器根本就不识别?是为何???

有的需要主板上电再关机然后才能读,不懂得你去淘宝:关二哥,他那宝贝有使用教程,我刚开始也是不读bios,后来插上电源开关机一下,就能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编程器是啥牌子的啊   我用我的编程器 用那个线连上去  编程器根本就不识别?是为何???

我照片上的是TL866CS,已经过时了,刷bios速度慢,我用这个也没刷成功,我是后来用的RT809F才刷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有刷过这样的,楼主你是单独在买一个刷BIOS的吗?

我啊,就是让老板在淘宝买根免拆线啊,然后编程器就是RT809F刷好了(我图片上的TL866CS刷不好,也可能是我不会刷,也可能是这个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我现在基本刷BIOS都不拆,,,,,,,,,,,,,,,,,,,

网友:
这东西不错呀,要是能有连笔记本主板的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啊,就是让老板在淘宝买根免拆线啊,然后编程器就是RT809F刷好了(我图片上的TL866CS刷不好,也可能是 ...

BIOS的第三脚没有直通到排针,怎么接呢

网友H:
估计没什么用. 这种刷BIOS ,要板子通电才能刷的.  而MSI的BIOS.如果有问题,会转掉电转掉电. 能刷进去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BIOS的第三脚没有直通到排针,怎么接呢

第三脚是WP#,在板空脚,读到bios后,写入程序会提示:第三脚接触不良,然后选择忽略就可以刷了,不会影响写入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第三脚是WP#,在板空脚,读到bios后,写入程序会提示:第三脚接触不良,然后选择忽略就可以刷了,不会影响 ...

BIOS第三脚通过2.2K电阻连到 板载接线柱JSPI1的 1脚和2脚(1 2又通bios 8脚VCC3),如果将编程器第3脚接到JSPI1 的1或2,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没什么用. 这种刷BIOS ,要板子通电才能刷的.  而MSI的BIOS.如果有问题,会转掉电转掉电. 能刷进去吗?

应当不要通电的,二年前我试过。 这样接等于刷bios的同时,编程器信号也去了主板。无非就是第八脚3V供电,是不是在主板上能否保住

网友:
主板上还有杜邦接口好刷BIOS,第一次注意到,我们一般都拆,或用夹子。

网友:
学习了,新东西要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第三脚通过2.2K电阻连到 板载接线柱JSPI1的 1脚和2脚(1 2又通bios 8脚VCC3),如果将编程器第3脚接到 ...

你说的我看懂了,bios的第三脚是WP#:写保护。低电平为写保护,高电平为不写保护,别人说写保护的作用就是是否允许刷写bios程序。已经用事实证明了WP#空脚我一样把bios刷好了。编程器如何工作的我是不清楚的。我用免拆线刷bios的时候我大概记得是插着ATX电源的,因为不插电源似乎认不到bios或者是刷程序过程中会失败什么的也记不清楚了。你预测这样的做法的作用是什么呢?总之是需要实验的,看了你的回复让我又感觉到我对主板还很不熟悉。

网友:
这样是省事了,现在啥神器都有啊!

网友:
这个转接线不简单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刷成功了吗?bios多了转接座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