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dv4 掉电 维修

楼主(2019-01-09):
客户送修,说是亮屏就黑。接电源看是亮屏即掉电。问客户说是6个月前进过水。留电话机器走人。拆机观察没见有多严重的腐蚀,版号就是那个WSDN找不到图纸的那款。只是EC的部分脚有轻微的发暗。直接换了EC,测试不再掉了,反复N次 OK.通知客户取机。第二天,客户来,上电准备试机交货。老毛病来了。给客户说句对不起。人家走了。继续拆机,仔细检查EC并无虚焊等问题。风枪绕了几圈机器又好了。放置了30多个小时后,老毛病又犯。

EC那里就三个大元件 ,为什么风枪绕几圈就好了捏?新换的EC不应该有问题,那就刷BIOS 换MOS。弄好放置了两天,哈哈,老毛病又来了,头大不?没有图纸,我又不懂什么原理,只有估摸着瞎修了。看到了这两个黄色电容不顺眼。

换了它们。放置3天后测试依旧OK.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接到客户的老故障电话。

网友:
哪两个电容?好像你标的是电感啊。

网友:
黄色 黄色  黄色  黄色  黄色  两个

网友:
示波器呢看看谁掉

网友:
我曾修过一台宏基掉电的本子,查了好久发现是因为电感有问题引起的掉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容引起的掉电吗,是不是就是说你之前加焊EC芯片和换EC芯片的时候,元器件本身都没坏吗

网友:
确实不顺眼,呵呵,这样换掉就好了

网友:
滤波不良,加热一下就好了。有示波器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看到了这两个黄色电容不顺眼。

换了它们,就好了,厉害。

网友:
            滤波不良吧  用示波器抓下波 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看来示波器很重要啊

网友:
本人维修    基本靠蒙 没有那么多原理工具

网友:
楼主的电容是多少V供电的啊?难道是3/5V的电容?

网友:
电容某个方面来看也是消耗品,这个电源部分大的应该好一些,如果是小的信号方面的电容出问题,加上没有图纸参数,估计更难修

网友:
电容坏了居然会引起掉电,长知识了。。

网友:
黄色  两个电容坏了会引起掉电......

网友:
这个笔记本确实有这个通病,我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黄色电容  哈哈  不顺眼就搞他  厉害厉害

网友:
应该拆下来量容量会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