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530-A 花屏求救(MCP79已换)

楼主(2019-01-09):
故障如图 MCP79三合一桥换了故障不变 屏接口几组LVDS阻值都正常 内存换了 有遇到的吗 手头没屏幕 和排线测试 得发货

有遇到的吗

网友:
兄弟们 只能发一套屏幕排线吗 万一还不行同行的 麻烦

网友A:
十之八九是屏的问题,重点放在屏上,不要再搞主板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雷电外接看看,看这样子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B:
傻  像这种故障  肯定  要先  换屏  排除     盲目的动主板    小问题 变大问题

网友:
到这一步只能找屏幕屏线来看看了,另外外接是否正常?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用通用驱动版测试一下这个屏就知道了

网友:
是笔记本屏可以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不排除排线故障,换屏代换试试。

网友:
雷电接口的显示器不好找,HDMI的好找,试试先

网友:
屏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九十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傻  像这种故障  肯定  要先  换屏  排除     盲目的动主板    小问题 变大问题

别张口就来兄弟 认真看帖 我已经说了没有屏幕和排线测试  谁都知道先易后难

网友:
不测屏幕就干桥可以

网友:
很明显是屏幕问题啊~~~你淘个屏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屏幕坏叻。。。。。上次俄也遇到过。。。 换个屏幕就可以了。  不要去考虑主板

网友C:
根据修其他机器的经验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可以去淘宝看看 上半部分400左右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修其他机器的经验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可以去淘宝看看 上半部分400左右拆机的

嗯 谢谢 主要是同行机器 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十有八九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信号不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之八九是屏的问题,重点放在屏上,不要再搞主板了
对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屏幕问题,等屏测吧

网友(2019-02-15):
多半都是屏 主板问题的几乎都没遇到过这种现象的

网友:
我看这种问题不是上半部的问题 倒像是主板的供电有问题,你看下桥的供电有没有缺电压的

网友:
一看就是屏幕的问题,连排线都不是,,而且这屏幕一点也不贵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如果正常,一般视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问题,可以外接看看,显卡没见过花成这样的

网友:
某东定一个苹果雷电转HDMI或VGA的转换器,用装换器接外接屏幕试试就有结果了,完事后再退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