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说ch341a编程器加上1.8v转换座可以刷w25q64fw的芯片是不是真的???

楼主(2019-01-09):
网上说ch341a编程器加上1.8v转换座可以刷w25q64fw的芯片是不是真的???
我买了一个应该怎么刷呢没有软件里没有这个芯片型号呢,我是不是上当了:'(

网友:
两个什么截图,都看不到,并不是上当了,是你的软件内没有芯片型号而已,可以找一个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选25Q64写一下试试呢?一个十几块钱的东西,谈不上上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选25Q64写一下试试呢?一个十几块钱的东西,谈不上上当吧。

不知道选那个型号的,问卖家说他也不知道,就想问问选那个型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