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6 不认无线什么问题

楼主(2019-01-09):
苹果 A1466 不认无线什么问题苹果 A1466 不认无线什么问题苹果 A1466 不认无线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找到点位把那些个脚的条件都量一边

网友:
具体查下无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看无线网卡驱动识别没有,或者是换一个无线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