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4和TPS51125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9-01-09):
工控机主板,待机供电坏了,待机供电芯片是TPS51124,找不着一样的。 不知道TPS51125可不可以代换。 有人换过没

网友: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网友:
好像不可以代换,上次代换给烧鸡了

网友:
找找芯片pdf手册看看引脚定义,一目了然。

网友:
不能 代换

网友:
貌似不可以

网友:
不可以  我试过

网友:
NO NO NO NO NO NO肯定不可以滴......

网友:
论坛上好像有认试过不可以了把,你搜搜PDF对着看看

网友:
不能光看型号相近,还要看ic的文档介绍,各种引脚参数,对应了才可以尝试代换,不然可能做无用功

网友:
51125  很多马甲芯片可以  51123  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