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最近两三年的机器,挑电源头的,大家注意到了没?

楼主(2019-01-09):
我遇到好几台了,型号有几种,T5000,N17 等等,都是很新的机器,没有中间针,可就是不支持可调电源,必须原装电源,用可调公共点产生一下就没有了。不知道你们遇到没有,现在有没有什么转换头可以用的呢???

网友A:
这种机器要怎样看电流呢??
原装电源是输出7A的,我的可调是最大是5A,难不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笔记本通电一瞬间就检测功率?达不到就不让用?

网友:
电源头无中间针,就两根线

网友:
用可调通电一个隔离管G级不让导通,用原装电源就可以

网友:
难道是电流检测吗?还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预防针打了先,以后有修到就能注意一下

网友:
主板有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我这边坐标深圳宝安区,也没怎么修到很新的鸿基机器呢。貌似6代以上的鸿基还没修到过,别的牌子就8代都修到过

网友:
应该是电源头接触不好          ACER主板电源头内针有的必较小

网友:
接触不好吧  怎么会???电流所需大小由使用的时候需要多少调配的 要多少用多少的呀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接触好吧,加上又没有检测针

网友:
新款的头更细所以接触不好

网友:
适配器7A是有余量的,5A电源没问题

网友:
真还没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看看电路图上有没有适配器检测,别怪接头,飞个线不行吗

网友:
也许楼主你想多了

网友:
电源头用小一点的,7安是带电池的。拔了电池测就能带的起。!

网友:
应该是你吧电池放在上面了.可调5a插上是不是像打短一样.把电池去了就可以.修好了还是用他的电源充电.

网友A:
1, 电池肯定没接,这不废话吗,修板还接个电池修吗

2,用可调,第一个隔离管G级就是19V,用原装电源G级是26V正常,飞线也是这样,排除接触不好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没遇到这种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池肯定没接,这不废话吗,修板还接个电池修吗

2,用可调,第一个隔离管G级就是19V,用原装电源G级 ...

非原装适配器不过保护隔离?原装适配器多少电压的?充电芯片能说下吗?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数据手册,能找到的话上面应该会有,感觉很奇怪,楼主公共点产生的时候电流多少啊,只有两根线,能用的检测手段也只有电流检测了吧,分压检测的话可调不应该不行,但是两根线如何控制电流?

网友:
能发下版号吗?有图纸也发出来,虽然感觉不一定有,想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要怎样看电流呢??
原装电源是输出7A的,我的可调是最大是5A,难不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笔记本 ...

应该不是功率原因,一瞬间检测功率,不太可能

网友:
用镊子把电源插头中间的两个针脚往中间敲敲应该管用,没有理由不能用啊

网友:
开机泡不到7a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们怎么都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想多了,修这么多还真么见过,八代的也支持可调啊

网友:
HP的机器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现象,鸿基的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电力线载波检测,现在的市电抄表都用这种方式

网友:
有的手机也这样的,有的电源苹果手机供电会导致不联机

网友:
这种接口是音叉接口,稳压电源最大功率才100W,有的机器检测功率不够是不会开机或不会通电,戴尔的有款一体机就是180W的用稳压电源就是不开机,用原装电源直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