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00P编程器写25Q128FVSQ芯片校验错误

楼主(2019-01-09):
希尔特500P编程器写25Q128FVSQ芯片校验错误,换了新的芯片也这样,不知道是何故.
根据提示也加了两个30PF的电容,也不能通过,是这种芯片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知道的指导一下

网友:
protect点了没?。。。。。。。。。。。。。。。。。。

网友:
以前我也用 希尔特  效验错误 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东西太老了,我的580u早就下岗了,花几十元买个高速usb编程器,都是自动识别芯片,比希尔特好太多。

网友:
量一下板上第八脚VCC电压是多少,有些新的FLASH是1.8V的就会校验错误

网友:
FV是3.3V的,FW才是1.8V,1.8V的遇到过校验错误的,但是装上能亮机,从新读出换个芯片刷。

网友:
我很後悔以前用1000元買了這個垃圾回來.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为啥不换一个好用的编程器呢,一劳永逸,RT809F就不错

网友:
当时买的1500元,现在扔掉可惜啊,再说希尔特编程器也是大品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