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1-09):
笔记本
是返修的,原来修的什么地方忘了。 现在的情况是做WIN8, WIN10系统正常。 做WIN7,进系统有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屏就不显示,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BIOS刷过。 会是显卡坏了吗
win7
win10

网友:
显卡坏怎么能装WIN8 WIN10应该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a卡win7通病

网友:
安装DELL官网提供的独显驱动试试

网友:
按序列号重官网上下载最新的驱动,尤其是总线和显卡集显驱动,然后上独显的驱动

网友:
有ok的系统,为啥还要装win7呢,想办法说服客户,节省时间和成本

网友:
如果是8代处理器就放弃吧,目前没好办法做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