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下,优冠A2356

楼主(2019-01-09):
接同行一台优冠A2356显示器,拆机看到电源板25V电容全部大肚子,以为捡到露了,窃喜果断换之。换好之后通电测试。还是不亮,于是老老实实拿起万用表测量,12V.5V.开关电压都正常,又按一下开关键还是不行以为按键坏了,用镊子短路一下还是不行,有拉低,但是没反应,测试驱动板,屏供电5V也正常,又测恒流输出20几V一直都是这样,不经意间手摸到mcu好烫,外围电容已测试短路,拆掉还短,好吧芯片挂了,手上没有,去某宝也找不到,通用版点不亮竟然。。。。。。。知道优冠的排线是不一样的,压根就没有用原装排线还是不行,上次修一个就是原装不行,换了一个双8的直接搞定,这次歇菜了竟然,谁修过这个屏啊             求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驱动板那型号VIEWG-NT68658-LED-WS-1V1D1A-V20

网友:
屏 型 号是哪里也找不到的 VIE236LCE

网友:
这种杂牌的,几乎不好找,厂家都不知道倒闭没呢

网友A:
买板子不更好些  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板子不更好些  又便宜

我去某   宝找过  来了也没有  服了

网友:
用通用板改屏线试试看,有屏接口的图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B:
是驱动板的MCU坏了?还是逻辑板的MC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板的MCU坏了?还是逻辑板的MCU坏了?

简单测了一下    应该是   逻辑  板

网友C:
该放弃就放弃,二手显示器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放弃就放弃,二手显示器那么便宜。。。

维修还讲什么价值,客户拿几十年前的东西只要给钱,也照样修啊

网友(2019-02-11):
你说的这种程序还真没有,

网友D: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要说的应该是优派,优冠是做食品的不是做硬件的

优派的显示器一向特立独行,换通用版的话,请根据屏幕型号来下屏线,屏线本身就不是通用的

实在不懂的话,可以拆开屏的屏线接口看上面电容或者线路走线,了解是双8单8这些参数后再做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要说的应该是优派,优冠是做食品的不是做硬件的

优派的显示器一向特立独行,换通用版 ...

大兄弟,我确定是优冠,优派和优冠我还是分得清的,这种板子我说了,单8和双8都不行

网友(2019-09-29):
楼主,这个显示器的程序保存了么?

网友E(2021-12-10):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淘宝都没板子,简直了。。。。
楼主当时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