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0-70 一个U口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9-01-09):
机器接手接表待机0.2,开始没发现U口坏。拆机检查5V电感短路3V阻值正常!都是独立芯片内集成上下管。先查5V吧,查到这个,USB开关芯片

U8短路,拆了发现1脚和5脚都短路,拆了C170,1脚不短了,继续查5脚,查到这个

3、5V转换芯片U13,拆之!5V终于不短了。料板找件换上通电,电流还是0.2,发现3V芯片巨烫,但3V电感不短啊,想起还有个叫线性的东西!结果一量线性3V,果然短路!它给EC供电,拆了EC,线性3V不短了,手里有全新的芯片,刷程序装机,通电前再测量一下没有什么异常了,开机,电流跑到0.56不亮!测量发现没有内存供电,此时有点慌,因为3V也给了桥,桥会不会坏?先看看内存供电条件吧,

11、12脚供电正常,7、8脚分别是1.35V主输出和0.75VTT内存辅助供电的开启,均正常,那条件满足就换芯片吧,料板找到换上,再上点,终于亮了。下面是换下来的东西!

维修结束。忘了拍亮机图!抱歉!一个U口引发的血案,宣布结案!
帮我分析一下,此案,为什么会牵扯到3V线性而烧了EC呢?

网友A:
一个u口竟然引起这么多问题,一般的都是拆USB马上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u口竟然引起这么多问题,一般的都是拆USB马上好的多

U口坏,导致5V短路,瞬间烧了U口供电电容和稳压芯片,因为5V也给内存PWM芯片供电,所以也烧了内存供电芯片。但我没想明白的是,为什么会牵扯到3V线性,烧了EC。

网友B:
有可能是U8的en脚,受控于EC,U8短,拉低了ec,烧了

网友:
固态电容短路的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U8的en脚,受控于EC,U8短,拉低了ec,烧了

对对对!说得有道理!估计这个如果再严重点,就该烧桥啦!!!

网友C:
高手,这样的板都修出来了。…。……。…。…………。…。…。…。……。…。…。…。…。……。…。…。…。……。…。…。…。…。…………

网友D:
这个机器烧的有点多    不容易

网友E:
U口坏,导致5V短路,烧了电容,USB供电芯片,内存供电芯片,烧了EC,还烧什么?

网友:
老板好手艺,诸多问题都能一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U口坏,导致5V短路,烧了电容,USB供电芯片,内存供电芯片,烧了EC,还烧什么?

还有个3VS,5VS转换芯片!APE8990G,我用TPS22966D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烧的有点多    不容易

不然怎么说是血案呢!死伤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这样的板都修出来了。…。……。…。…………。…。…。…。……。…。…。…。…。……。…。…。… ...

因为有图纸啊,这样的问题有图纸就很好修吗!

网友:
有图纸修机就是方便!

网友:
修的大胆修的妙

网友F: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e40-70的,5v电感短路,3v线性短路,ec坏,转换芯片坏,还有usb供电转换芯片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e40-70的,5v电感短路,3v线性短路,ec坏,转换芯片坏,还有usb供电转换芯片坏

巧了!坏得都一模一样。是不是小板上U口也怀疑个啊

网友:
                        不错。高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巧了!坏得都一模一样。是不是小板上U口也怀疑个啊

是的,usb接口也是坏的

网友H:
这还好,要是u口数据线短路,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还好,要是u口数据线短路,更麻烦
U口数据短路那就换板了!换CPU?不存在的!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