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是显存挂了?

楼主(2019-01-09):
七彩虹gtx980 核心我加焊过了,显存也都全部加焊了一次还是花,进系统不花 但是分辨率在600x800 驱动也打不上

网友A:
驱动打不上的核心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B:
人家都告诉你了 刷BIOS

网友C:
核心问题,跟显存关系不大的

网友:
听老司机说白条是核心有问题了,建议你重植下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告诉你了 刷BIOS

bios刷过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打不上的核心可能有问题了

感觉吧,这种像显存

网友:
这是核心显存控制器凉了吗

网友:
这是核心显存控制器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问题,跟显存关系不大的                                                                           ...

那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