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神州精盾K580D I7 D1插电池不开机也不能充电

楼主(2019-01-09):
奇怪的神州精盾K580D I7 D1插电池也不充电不开机,板号:E575 VER:10.此板单用适配器开机正常,在主板BATT脚和地外接10V电压也能正常开机(此法检测单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但只要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就不能开机。单用适配器时待机电流0.004,只有3V5V待机电压,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待机电流0.022,待机除了3V5V外还有个二级转换的3V也奇怪产生了,换过几个充电IC-BQ735,BQ735各脚所接元件全部正常,几个充放电的场管都代换过故障依旧,但只要断开EC的97脚TEMP_MBAT,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就能正常开机,但不充电,因无法检测电池好坏,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补充下,测MBCLK和 MBDATA始终有3.3V,而TEMP_MBAT温度检测在单插适配器时有3.3V,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时只有0.45V

网友:
先换电池 可能是电池内部把温度检测脚拉低了

网友:
这种我也是第一次见,单用适配器,或单电池,都可以,那么故障可能是检测电池或适配器的类似信号,建议查查电池校准信号

网友:
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就是这个TEMP_MBAT温度检测信号电压过低引起的EC不开机,只有先换电池试

网友:
换电池吧

网友:
前来学习,大师们都思路清晰

网友:
看到你们分析的这么好真的是好生羡慕

网友:
排除了电池问题没??电池问题几率很大

网友:
示波器呢,波呢

网友:
换EC吧,既然你测的都没问题那就是EC的问题了,还有就是你把电池供电的场管去掉看看会充电不,可不是去充电电路的管子

网友:
解决了吗                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发到广州换了电芯,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