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鬼问题 V460屏幕分辨率变大

楼主(2019-01-09):
  屏幕分辨率变大,进不进系统都一样,开机LOGO也比较大,换过屏线 屏 也刷过BIOS 显卡也加焊 ,有哪位师傅有碰到这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查一查那两根EDID线

网友:
先看一下显卡驱动有没有问题,屏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 有没有换个屏edid程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