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320 短路

楼主(2019-01-09):
戴尔E6320 插电短路,拆后发现主板上PR205下面至PU14附近严重烧坏,用刀刮掉烧坏的地方,插电不再短路,无待机电流,测5V,3V,电压都正常,试试按开机按钮,电流有了变化,电流上升都200-300毫安就自动断电了,怀孕是烧坏的线路导致其它电路缺供电电压,在鑫智造里面找到了AL-6611P主板的电路图,查PR205相关的电路,测PQ28,PQ29,1脚与PR205都通,然后找+SDC_IN 的线路,是去PR217的2脚,找到PU11  9脚出去的线路,找出PR217的脚位,测与PR205的电阻,到达10多K了,不对,这个应该是0欧才对,果断的飞上一个导线,插电开机,电路慢慢的就上去了,显示屏点亮没有掉电,再测各个点的电压,用手感应一下温度等都正常后关机装配好开机测试完毕。

网友A:
虽然我看不太懂,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B:
耐心好的去找吧,,太难找了,看了几分钟都在图纸上找不到

网友C:
图文并茂,对小白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看不太懂,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心好的去找吧,,太难找了,看了几分钟都在图纸上找不到

图纸上没有标明,但是能看懂图纸的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对小白学习很有帮助。

主板板层烧坏没有图纸还真不容易

网友: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