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笔记本维修之示波器抓波失败

楼主(2019-01-10):
实地笔记本维修之
示波器抓波失败
板号:纬创LZ5710290-2 48.4PA01.021
故障:人为故障维修,对待机5V抓波形时,按常规设置,显示电压不正常
结果:示波器参数设置错误,设置好参数后显示该电压正常
过程:
    今天修板,测到桥的25M已经起振(图1);
图1
    PWROK也测到已经有波形(图2)了。
图2
    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也有了。(图3)
图3
    现在CPU供电还没有出来,想着下一步应该要上CPU了,因为只有当CPU供电芯片收到CPU发来的SVID信号后,才会产生CPU的核心供电。
    去找老师拿CPU,老师让抓下待机芯片的供电波形。
    当我在抓有装上管时的上管G极波形时,发现不对劲(图4)。
图4
    什么情况,最高电压才11.6V?肯定不正常。难道自举升压电路有问题?还是上管坏了?测了上管,没有击穿呀,那可能是自举升压电路那块出现问题了。然后便着手去查那里的电路了。
    开始时,犯了个错误,就是拿万用表去测VBST1(自举升压脚)的电压,然后再去和该电路电容的右端电压去比较,我之前都一直以为用万用表可以在自举升压脚这边测到24V呢,结果测到的结果只有9.77V(图5),

图5
而电容右端也没有我期待的19V,只有5.152V(图6)。

图6
    我心想:“自举升压脚有比电容右端、也就是电感前端高5V左右啊,这是正常的,那为啥不是24V,19V呢?”这时老师过来了,他说:“供电问题,拿示波器说话,万用表测得的是平均值,不能以这个值为依据”。原来是这样,于是我用示波器再测了一遍这两个测量点的波形,结果出来了,自举升压脚的值为23.6V(图7),电感前端电压19.6V(图8),很明显,自举升压电路是正常的。

    既然自举升压正常,那为什么上管G极的值只有上面说的11.6V呢?我问了一下在一旁的同学超哥,并测了一次波形给他看,他笑了笑,说:“你示波器时基的参数设置错了,值肯定不正常啊”,我半信半疑地按他说的时基参数设置完后,抓了下上管G极的波形,这下奇迹发生了,示波器显示最大电压为24V。(图9)
图9
    我想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测有上管G极,示波器的时基设置为100μS吗?现在怎么要设置成500μS才能正常显示?图10为两种不同时基时的波形:
图10
    最后问过老师才知道,原来这跟该主板公共点产生的时间有关,该主板的公共点是延时产生的,所以如果按常规设置成100μS的话,是抓不到完整波形的,所以要把示波器的时基设置大一些,500μS就差不多了。
    后来想想也是,思维有些古板了,想起船长在给我们讲苹果电路时说过一句话:“有些东西不能照搬,要自己去甄别”,以后要注意才是。
    最后,贴上一张示波器测量PWM关键脚位的常规设置参数,该图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楼主删除。

 会员1320673300鑫豆2024-9-10 00:27

网友A:
时基设置早了测不到升压准确度的。人家要500微秒才能升压成24V你设了100微秒人家还没稳定到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基设置早了测不到升压准确度的。人家要500微秒才能升压成24V你设了100微秒人家还没稳定到24V

真是一语中的,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一语中的,厉害了!!!

师弟啊!有些东西不能盲目的去修。要懂得灵活变通。老师不是说过吗?有电容就设1毫秒没有电容设500微秒!掉电才把时基设短一点的

网友:
学习了,这问题以前从来没注意过。

网友C:
不会用这个 你是在实地学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这个 你是在实地学习的吗

确实是有些尴尬了,小小白一个,让您见笑了

网友:
示波器修机器真是厉害,我有个示波器,基本没用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非常直观,几乎就是教学的PTT。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我的感觉就是眼前一亮,就是那种拨开云雾,看月明!

网友:
同学们真得,厉害值得同学们学习

网友:
波形不是很准确。。。。。。。。。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抓个波也有精华,厉害了

网友:
以后就是大神了  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