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不开机,电流90-130-300之间跳动,哪位高人指点个方向

楼主(2019-01-10):
小米6,之前夹电就短路,后面拆了功放,中频,音频,大小电源,充电IC,重新植锡安装完快充,大小电源,测量电池正极对地阻值420不短路,但是夹电还是短路,判断应该是主供电短路,拆掉小电源周围电感加电烧机烧不出来,绝望时想起把U602(SMB1351)给拆掉,然后加电继续烧机,结果烧出U602旁有一电容短路,翘掉后正常,但是只要SMB1351一回装夹点就短路,测量SMB1351旁边的两个电感对地阻值短路,在此处加电发现CPU和背面的原件发热,不装1351时夹电正常,装回小电源旁边的电感后按开机键电流90-130跳动,松手延迟1秒归零,然后又重新拆装CPU上层和字库后按开机键就出现90-130-300之间跳动,松手延迟1秒归零。我实在受不了,没思路修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大神说过,sm8998挺容易坏,如果ic都装好了没问题,测量cpu背面电容有无短路,有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测了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地方阻值异常,最终决定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