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 Everythinig修改内存条SPD报错,说明内存条spd写保护了么?

楼主(2019-01-10):
其他情况也会出现spd修改报错么?

Read没问题,但是Write就报错了。
报错信息为: SMBusdevice acces s error

网友:
现在的芯片组已经限制你写入了,由BIOS控制。如果一定要刷新,可以淘宝买专门的转接卡,配合编程器读取擦除写入操作

网友A:
有些芯片是一次性写入的    换一个芯片把7脚写保护跳开就能写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芯片是一次性写入的    换一个芯片把7脚写保护跳开就能写入了

需要自己把spd芯片换掉么?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芯片是一次性写入的    换一个芯片把7脚写保护跳开就能写入了

不换芯片,直接把7脚弄断,可以么?

网友A:
不是一次性写入的芯片可以
是一次性的必须换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次性写入的芯片可以
是一次性的必须换了才行

从外部能否看出是否一次性芯片?

网友A:
看不出   把7脚断开用编程器写   写不进就是一次性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   把7脚断开用编程器写   写不进就是一次性芯片了

spd芯片多少钱能买到? 某宝好像要2-3元,感觉这东西应该没这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