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无前摄像维修

楼主(2019-01-10):
【故障机型】iphone7 128g
【故障现象】客户说之前手机老是显示正在搜索,没信号,拿到当地维修后,手机信号正常了但是前摄像用不了了。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可能是前摄像排线没插好或者排线损坏,也有可能是主板上有断线或者短路。
【维修过程】收到像这种能开机的机器第一步先把手机各功能都测试一遍看是否有除了客户描述以外的其他故障,检测后发现除了前摄像之外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因为感光感距听筒前摄像都在一个排线上,像这种情况排线松动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机换个前摄像排线试一下。换了个新的排线发现故障还是一样,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外配的问题,把目标锁定在主板上进行维修了。直接在主板上把前摄像连接座的值打一边看有无异常。打值发现90_MIPI_NH_TO_AP_CLK_P打值短路,这个信号一般情况只可能断线或者虚焊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的。
想到客户之前说有修过信号可能是同行在修7代通病的时候把CPU吹连锡了吧。因为这个维修的话只能重做CPU了,
【维修结果】打电话和客户联系反应情况,客户就得维修费用高决定不维修了。

  iPhone7无摄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194-1.html

网友A:
干CPU有风险,前置摄像头这个问题(MIPI总线短路)要是我,客户想修,我还不接修呢,免得麻烦,钱没赚到还得赔机器。你说对吧!

网友B:
这种问题费力不讨好,还是不修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CPU有风险,前置摄像头这个问题(MIPI总线短路)要是我,客户想修,我还不接修呢,免得麻烦,钱没赚到还 ...

如果要修肯定把不开机的风险和客户报一下,要不然陪机就划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费力不讨好,还是不修好些。

又同感,修好了决的收费高,没修好决的我们技术差

网友:
问题大了,CPU不好搞,风险还高

网友:
修这个要是利润没有400元就不要冒这个风险了, 高风险就得有高回报

网友D:
师傅,问一下苹果7指纹坏了,换了个拆机指纹,手机待机有时候唤醒有延迟,添加指纹那个是蓝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师傅,问一下苹果7指纹坏了,换了个拆机指纹,手机待机有时候唤醒有延迟,添加指纹那个是蓝色的

如果重摔机的话。cpu边上一圈大电感很容易虚焊。会造成睡死或者唤醒困难。如果用他原来的home 键正常的话,可以再更换一个home键试试。个人意见,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重摔机的话。cpu边上一圈大电感很容易虚焊。会造成睡死或者唤醒困难。如果用他原来的home 键正常的话 ...

正在考虑换个国产指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重摔机的话。cpu边上一圈大电感很容易虚焊。会造成睡死或者唤醒困难。如果用他原来的home 键正常的话 ...

原来的指纹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E:
座阻值我怎么测不到……方法不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座阻值我怎么测不到……方法不对吗

怎么会。红表笔接地 然后直接打想测的对地值就好了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红表笔接地 然后直接打想测的对地值就好了呀

有微信或者qq嘛,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微信或者qq嘛,交流下……

加我微信吧,大家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修肯定把不开机的风险和客户报一下,要不然陪机就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