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A-D101P e41-80 la-d101p原厂

楼主(2019-01-10):
LA-D101P e41-80 la-d101p原厂,百分百亮机

LA-D101P e41-80 la-d101p原厂.rar

e41-80 gai.rar

改ME

网友:
正好有台显示一会掉电我下来看看

网友:
收藏了,没活啊 等来了                                试试

网友:
原厂的刷了连待机都没了。。。。

网友:
下载 有需要时候可以用

网友(2019-03-30):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7883-1-1.html怎么这个位置的BIOS和楼上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9-06-27):
不能用,坏的

网友(2019-08-12):
开机速度怎么样  快吗  看到给回复

网友(2019-09-29):
有下载的朋友 们,确实不能用吗

网友(2019-12-02):
本来开机不显示,刷了,直接不跑码了

网友(2020-05-18):
看来真的有问题   不是好的 吗   我这有一台是不加电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20V 有  待机有

网友:
原厂测试亮机

网友(2020-11-18):
实测原厂可以亮机

网友(2021-04-03):
测试是好的,上面说不是好的是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2021-06-11):
shishi w d shi dianchi bukaiji

网友(2021-11-03):
到底好不好用啊?

网友(2021-12-13):
bios应该没问题,和原机电流一样,都没跑码,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B51-80刷原厂的好了,板号一样的,另一个bios没试。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我的没亮,但是有变化,让我确定了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2022-05-06):
联想B41-80,主板型号LA-D101P 1.0    ,独立显卡,触发电流到0.6左右,刷原厂好了,有遇到类似的可以试试,发了帖子可以看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1099-1-1.html

网友(2022-11-01):
机型:联想TianYiI300-15ISK 独显
板号:LA-D101P
故障:裸板电流不到0.3A无跳变。
下载的原厂的BIOS,写上后 PL13有0.98V的电压,故障时这个电压么有,  程序开机快,只要板号一样,壳放心下载

网友(2023-05-05):
正好有用,下个试试,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