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SK 拆屏方法

楼主(2019-01-10):
笔记本加电不显示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大小写灯能切换 拆屏幕 插拔一下屏线 就能好 但是这个屏幕太薄 怎么拆呢 ! B框拆下来 屏幕左右上角内侧的双面胶 也拉出来 屏幕还是下不来

网友:
虽然给不了什么建议,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吹风机往屏背面吹热风,再慢慢的撬

网友:
拆下来了 双面胶 断了一半 下次拉的时候要仔细一点。有经验的大神给点意见 这个屏线要不要换 现在重新插拔一下好了 但是我返修过。

网友A:
屏的双面胶跟苹果手机电池胶差不多,要慢慢拉,如果拉断了只能加热拆了,之前拆过一个,也是插屏线就好了,不过我直接给人换屏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 根本问题不是屏线的问题 是屏幕本身问题  换屏幕 换多久了 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双面胶跟苹果手机电池胶差不多,要慢慢拉,如果拉断了只能加热拆了,之前拆过一个,也是插屏线就好了, ...

对了,把双面胶都拉下来。屏幕自然脱离。

网友:
实不相瞒,12月份和这个月已经遇到两台了,都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然后也是拆了B款 屏拿不下来 ,最后是用力怼下屏接口就好了,屏太薄不敢拆,之前那台出库后没返回来就按照之前那样操作,太薄了主要是,我觉得这太的通病可以说是接口那里了 太松了 然后开合久了就出现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