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S进水维修现场分享与探讨

楼主(2019-01-10):
IPhone 5S进水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现在拆解开了,现场直播,与大家分享修机快乐

网友:
插USB,没有任何反应,小白就拆解了,
USB 5V 电流 为零,测试点TP62
PP5V0_USB_CONN  只有4 .2V

按网络名称理解应该是5V,  电压不够?
测试外面直流电源+5V到TP62  有161欧姆Ω,
是对的吗?
电压只有4.2V,是不是前面USB排线有问题?怎么压差0.6V  电流为0  没有开机,机器没有任何反应

诚心请教这里的大神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iPhone 5S 进水不开机维修,去苹果官方售后服务中心报价700元,网上买个二手才200-300元。
坏机直接当砖头扔了!
凭着个人对电子浓厚兴趣与爱好,还是自己鼓捣一下,看能不能修好?
探索之路虽然曲折些,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

网友:
简单清洗一下能好估计你能搞定,坏了件难度就大了。

网友:
USB  5.1V时候,PP5V0_USB_PROT 4.2V,  PP1V8_ALWAYS只有0.6V,  是电压不够吗?

我把进来的USB 提高到 5.9V时候,PP5V0_USB_PROT 才到5.0V,  PP1V8_ALWAYS仍旧只有0.6V,PMU  LDO  1.8V坏了?

网友:
PP1V8_ALWAYS只有0.6V  ,应该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