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820-00045不充电 不放电查哪个信号?

楼主(2019-01-10):
A1534 820-00045不充电 不放电查哪个信号?

电源开机正常,拔电源就掉电,确定电池好,进系统也能正常检测到电池电量,总线也应该是正常的,

IS95530已换,Q7155也换了,这款机型断电后必须先插电源才能从电池供电,插电源后Q7155的G级是高电平,

不充电,请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电池过了保护隔离没.过了就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