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epad s2电池可以开机电源开机有时掉电

楼主(2019-01-10):
    这个机器前几天修的没图片,电池开机正常,电源开机要掉电偶尔可以显示。机器无图纸,给大家说下经验。感谢论坛有个帖子给的启发,这个机器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g极电压16v左右是正常的,第二个管子g极9v左右。电源接口 给ec的检测脚只有插电瞬间有1.4然后拉低也是正常的。 罪魁祸首还是充放电芯片isl9237hrz,应该是工作不稳定保护掉电,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换了充放电芯片isl9237hrz就好了吧

网友:
            下次遇到先着重查,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不稳定的机器维修起来还是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