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半屏

楼主(2019-01-10):
刚开机是半边灰屏,过一会半边蓝屏,有时候半边一道道的,另一边没事,换过逻辑板,换过排线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屏幕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屏幕问题可能性大。。。。。。。

废了

网友:
可以压屏,150左右吧,但是压屏后不怎么耐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