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谁知道E4=2M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1-10):
谁知道E4=2M是什么芯片

有没有知道引脚定义的兄弟????

网友A:
RT8561CGQW RT8561C 代码E4= QFN24  是不是这个,

hyy

网友B:
为什么不找张电路图看看呢,要来这里考大家。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找张电路图看看呢,要来这里考大家。

三星的板子,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561CGQW RT8561C 代码E4= QFN24  是不是这个,

感谢

网友:
问淘宝卖板子的

网友:
我通常都是淘宝直接搜索,比如这个打 E4= 丝印,搜索相关宝贝信息就可以了,屡试不爽,遇到实在难找的百度或者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