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706 820-00923-A

楼主(2019-01-10):
接到一台苹果A1706 820-00923-A,进水的机器,现在修出了以下供电0.6,1.8,1.20,0.90,1.05,就是不出CPU供电,CPU的供电芯片主供电,开启也都正常,BIOS也刷了,比较新的机器,现在无法下手了,可有高手指导一下不出CPU供电还要哪些条件?

网友:
查图纸啊

网友:
进水的,看看进水地方吧

网友A:
svid打打波好不好.内存复位有没

网友:
等于没说一样。

网友:
报远程现在船长就讲的这款机器的时序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打打波好不好.内存复位有没

SVID有持续波形,sys_pg这些也都有,

网友B:
ALL_SYS_PWRGE这个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L_SYS_PWRGE这个查了吗?

这个CPU控制芯片,要有这些ALL PG才能有EN,现在都正常

网友:
楼主重点还是要查一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这个还是很新的,有图纸吗。我觉得还是应该仔细 在进水位置找问题。估计还是有断线的

网友:
进水就清理进水部位问题呗,反馈这些查查,主要还是把进水的部分修好就解决了,还有就是u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控制芯片,要有这些ALL PG才能有EN,现在都正常

条件都有了,那就只能换芯片换管子,要不就U坏,你觉得呢?我也在修住这款机子,一起探讨

网友:
仔细找出进水位置找,还是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D:
进水的主板就没什么经验可言了,主要仔细看腐蚀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主板就没什么经验可言了,主要仔细看腐蚀的地方吧

同意楼上,进水的机器 经验不可复制。还是要仔细查看进水以及相关联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