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检的时候会有一“嘀”的一声提示音,表示正常启动。

楼主(2019-01-10):
1短——内存刷新失败
2短——内存ECC校验错误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检查失败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中央处理器(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可能有所损坏)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请更换)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松动或显示卡没插稳)
2. Award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
1长2短——显示错误(显示器或显示卡)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主板Flash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没插稳或损坏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和显示卡没有连接好
重复短响——电源故障
无声音无显示——电源故障
3. Phoenix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
3短——系统加电自检初始化(POST)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主板损坏,请更换)
1短1短3短——主板电池没电或CMOS损坏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验出错
1短2短1短——系统实时时钟有问题
1短2短2短——DMA通道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通道页寄存器出错
1短3短1短——内存通道刷新错误(问题范围为所有的内存)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出错(内存损坏或RAS设置错误)
1短3短3短——基本内存出错(很可能是DIMM槽上的内存损坏)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某一地址出错
1短4短2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有奇偶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总线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检查失败
3短1短1短——第1个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错
3短1短2短——第2个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错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副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时钟有问题,在CMOS中重新设置成Not installed来跳过POST
3短3短4短——显示卡RAM出错或无RAM,不属于致命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器数据线松了或显示卡没插稳或显示卡损坏
3短4短3短——未发现显示卡的ROM BIOS
4短2短1短——系统实时时钟错误
4短2短3短——键盘控制器(8042)中的Gate A20开关有错,BIOS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或RAS设置错误)
4短3短3短——系统第二时钟错误
4短3短4短——实时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COM口、鼠标口)故障
4短4短2短——并行口(LPT口、打印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学协处理器(8087、80287、80387、80487)出错

吴正海 -5 抄袭帖!

网友A:
你这抄袭连手都不动,糊弄人呢,这是多少年前的坟都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抄袭连手都不动,糊弄人呢,这是多少年前的坟都挖出来了

能发个原帖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