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不触发

楼主(2019-01-10):
型号:联想C320
故障:开机不触发,待机0.013按开关0.020掉0.013
检测3/5V无电压,EC BIOS有供电
刷 EC程序开机正常 !

联想C320 U27 EC.rar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藏了,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
现在有EC  BIOS的已经不多了  MD故意把BIOS集成到EC里面

网友:
这个一体机很多问题,BIOS倒是修的少

网友:
刷的bios还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用什么编程器刷的???!??!!!??!!

刷的是ec旁边的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