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反复跳变

楼主(2019-01-10):
型号:Dell 14-3421,版号12204-1
故障:开机不显示电流反复跳变
解决方法:刷BIOS 纯净MEBIOS亮机快,刷完后开机会自动重启2次后亮机且风扇狂转,亮机后按 FN+BIOS 到BIOS里面选择机器型号Dell 14-3421保存后亮机快风扇也正常转了。

网友:
网速不太好BIOS上传了几次,终于好了

DELL14-3421(12204-1) .rar

网友:
亮机后按 FN+BIOS????????
BIOS键,是哪个

网友:
楼主应该说电流跑到多少  刷BIOS好的

网友:
BIOS里面选择机器型号Dell 14-3421保存???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fn加bios有这个东西?

网友:
楼主说的太高端,不知道如何Fn+bios
求赐教啊

网友(2019-03-08):
fN+X打错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到过好几次,刷BIOS OK了,目前没发现风扇问题。故障时只是黄灯闪三下,白灯闪三下

网友:
FN加BIOS什么意思 没明白 是加X吧

网友:
现在很多新款机BIOS坏了电流都是乱跳的